楼主(2017-07-07):
三菱PLC型号为FX3-32M,采用的接口是FX3U-485BD,在GX developer中已设置了通讯规格,采用无协议进行PLC与电脑的通讯,硬件方面采用了RS485半双工,并用转换线将PLC与电脑进行连接。想通过友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PLC与电脑的通讯,发现发送指示灯闪烁,接受指示灯不亮?是发送格式的问题吗?还是PLC需要内部编写代码?

网友A:
我也是来看看学习,等大神来回答!

网友B:
要通讯,最基本的设置要设置好,还有要保证硬件的接线是正确的,或用成品的线
基本设置我已经设置了,线的连接也弄好了,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想利用串口调试助手跟PLC进行通讯,通讯实现不了,

网友C:
引用楼主shadow-gk于2017-07-07 15:05发表的 PLC型号为FX3-32M,友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PLC与电脑的通讯 :
三菱PLC型号为FX3-32M,采用的接口是FX3U-485BD,在GX developer中已设置了通讯规格,采用无协议进行PLC与电脑的通讯,硬件方面采用了RS485半双工,并用转换线将PLC与电脑进行连接。想通过友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PLC与电脑的通讯,发现发送指示灯闪烁,接受指示灯不亮?是发送格式的问题吗?还是PLC需要内部编写代码?

无协议连接??肯定是需要PLC编写代码的,如果用专用协议的话,按照报文发送就OK了

网友D(2018-03-05):
串口调试05 PLC正确响应为06 错误响应15,(但是没有响应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