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防追尾问题

楼主(2017-07-07):
1条直线模块上,两个直线动子运动定位,
分三个位置 A ,B ,C
D1是动子1,D2是动子2,
同时起动运行时,默认 D1 在A位置:D2在B位置,
运行轨迹:A-B B-C
B-C C-B
考虑到机械手臂比较重,如果发生追尾,事情会比较严重。想请教大家如何避免这一问题。
控制模块为 QD75D4N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A:
以前我就做一个防撞距离,当两个机械手之间的距离小于防撞距离,立即停止后面的机械手,当距离大于防撞距离重新启动后面的机械手

网友B:
首先保证正常自动工序不会出现有问题 设定优先级 一轴先动等回到安全位置 另一轴再动 其次规避手动状态的情况 设置安全距离 触发报警 停机

网友C:
都是大神值得学习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