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7):
帮忙看看,加法的结果最大只有32767;除法的余数不对。谢谢!
附件: fx1s简易整数运算.zip (12 K) 下载次数:25

网友A:
加减法处理时,将数据最高位作为符号位处理,所以范围是-2^15至2^15-1。余数不对原因,估计是用了双字,查看余数时,没有找到对的寄存器。

楼主:
请继续    发现一个规律:如果被除数是10或100,得出的余数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继续    发现一个规律:如果被除数是10或100,得出的余数是对的

不可能吧?

楼主:
你这个也不对啊,余数应该是6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也不对啊,余数应该是6啊

13÷5 余数是6?  國小重學吧。

网友C:
看看~~好玩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余数应该是6才行

网友E:
晕倒 13/5=2 余数 3

网友E:
真的小学生 还6

网友F:
还6余数应该是6

网友C:
大哥們~~~一個講16位元~~一個講32位元
谁沒把書讀好~~我不知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要的计算结果是2  6就行,究竟谁要去读小学?明显用计算器算出的结果是2   6;PLC算出的是2  3.我不想争论谁对谁错,只要结果是2  6就行

楼主:
正确的结果:商是2;余数是6

网友C:
塞回去重讀~~13/5=2.6
那是2.6倍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看看
隔行如隔山

网友H:
       TO:   楼主及相同意见的:
              运算:
              13/5=2.6
             等于号后面的2为整数部分,6为小数部分,此处6不是余数

       13/5:  结果是:商2  ,  余数是3

                 2为商,3是余数
        程序中,是整数双字除法,存的是商和余数

        概念不清楚,结果也就不明不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要的计算结果是2  6就行,究竟谁要去读小学?明显用计算器算出的结果是2   6;PLC算出的是2  3.我不想争论谁对谁错,只要结果是2  6就行

                 计算器算出的结果是2   6;PLC算出的是2  3.

                 他俩算出的结果都对.
                  计算器算出的结果是2   6,,它是以带小数点的数据来表示结果
         PLC算出的是2  3.,,是以商 附余数的形式来表示结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继续    发现一个规律:如果被除数是10或100,得出的余数是对的

      在13/5除法运算中,

       被除数是13,,除数是5

网友I:
计算器算出来的那个不叫余数,余数是指除不尽余下来的。余下来的数不能作运算,如果作了运算,那就是小数部分,不能叫做余数。

楼主:
我要触摸屏显示2  6   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触摸屏显示2  6   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

注意乘法溢位問題
  • 下载积分:+3(wxq544463370) 热心助人!

网友J:
    计算器算出来的小数乘以除数才等于余数,不知道小学怎么读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感谢22楼,上实用的梯形图,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就算我文化水平不行,也是可以玩玩PLC的,呵呵😊。有些师傅喷我可以,但前提是请先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要的计算结果是2  6就行,究竟谁要去读小学?明显用计算器算出的结果是2   6;PLC算出的是2  3.我不想争论谁对谁错,只要结果是2  6就行

       被除数乘以10,除数不变,取商。
    在屏上,显示商,显示数据取2位有效数据,小数点后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