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2和台达B2系列驱动器,定位精度几十丝的误差,

楼主(2017-07-08):
最近做了一台设备,用信捷XC2和台达B2系列驱动器,定位精度几十丝的误差,怎么这么大误差,这种传动机构算正常吗,是PLC选型不对还是驱动设置不正确,或者是传动机构不合理,大家有做过这方面的吗,给个意见出来,谢谢

楼主:
没有使用减速机,压痕轮周长周长227.5 电子齿轮分子/分母比 =64/91,P2-00从默认35 ,调整到30 或25 或者20 感觉没什么变化

网友A:
你这种齿轮传动几十丝不大了。

网友B:
这种齿轮,呵呵。

楼主:
精度达不到,这个是做风幕机风扇风页用的裁断,压痕设备,原来是在冲床上做,效率太低,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精度吗

网友C:
这么大的齿轮,齿轮咬合是有误差的

网友D:
齿轮磨损了,误差还会增大。

网友E:
机械问题。。。

网友F:
机械硬件问题,达不到机械精度,这种啮合方式只能说:呵呵😊,自己领会意思吧
QQ:611369538

网友G:
搞电气的不懂机械不好混。
像齿轮本来有间隙,并且齿的同长设计的都是整数 ,不 可能是你说的有小数

网友H:
搞电气的不懂机械不好混

网友I:
这种齿轮做出来这种效果不错了,间隙过大。

楼主:
精度达不到,这个是做风幕机风扇风页用的裁断,压痕设备,,求解用什么传动方法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J:
这种齿轮精度要求不能太高了

网友K:
楼上的都是大神啊啊啊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L:
嗯,感觉大家说的很对。机械精度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电气的不懂机械不好混。
像齿轮本来有间隙,并且齿的同长设计的都是整数 ,不 可能是你说的有小数

工件铝带是从第一个压痕轮出来,这个压痕轮的周长决定了一周的长度,第一个压痕轮和驱动器同轴连接,其他齿轮只是传动到后边整形,同你说的都是整数没有关系吧  注:压痕轮周长是通过驱动器旋转4周,铝带走出的总长度除以4 计算出来的

网友M(2017-11-27):
这个精度应该是机械精度造成的,齿轮的啮合精度,压轮的形状精度,甚至摩擦力

网友N:
机械设计的问题。得花些银子改进。和伺服没关系。

网友O:
哥们是来搞笑的吧,你用普通齿轮做机械传动,那行星减速机那么贵可以不要卖了

网友P:
齿轮误差 ,机械问题。

网友Q(2022-08-09):
料那里会不会有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