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我的程序定时器运行怎么不到时间就停止了呢

楼主(2017-07-08):
如图,定时器还没有运行到设定时间就动作,应为定时时间较长两个小时以上,该如何编写定时器,FX1SPLC内100毫秒定时器如何设定分钟来运行呢,望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大哥~~一般計時器是最大多少值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定时器最大为32767,也就是最大是3276.7秒钟,合计不到一个小时,如果计时超过32767的,用定时器配合计数器,这样就可以达到效果了

网友C: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啊,定时器没60秒,计数器跳1。如果需要小时,再加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D:
16 bit de MAX 32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