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程序与fx3ga程序

楼主(2017-07-08):
FX1N做的程序,在WORK2中直接改变PLC类型为3GA的,上传到3GA里面,伺服无动作,D8140里面没有数据,请问下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N变3G,是不能用,程式要修改才能用

网友B:
一般程序可以~~但有參數或通訊不可用~~條件不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哦,明白,谢谢,看来的重新来过,买PLC的时候卖家说直接转换下就可以用,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啊

网友C:
有些参数要重新设置,寄存器的编号不一样的
QQ:611369538

网友D:
有些数据区地址不一样,如果是简单的开关量可能还好

网友E:
拿手册好好看看,然后改改,替换是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