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8):
这是什么问题??? 请教各位大大

网友A:
指令要放到 mian 内,不要放到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要放到 mian 内,不要放到外面

放在MAIN里面也是会出错。第一次使用宏指令。
我的功能是  人机第一次启动时宏指令执行。 使用SETDATE向MODBUS地址内赋值1就可以了。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写个出来学习下
万分感谢

网友B:
1、要放在mian里面,在mian外面的只能是全局变量或者是子程序
2、你要将某个数值以modbus的形式给4309对吧,那么是给什么数呢?
    正确的写法是setdata(你要给的数值,“MODBUS RTU”,4X,4309,1)
    且你要给的数值不能直接给,例如setdata(1234,“MODBUS RTU”,4X,4309,1)这样就是错误的
   正确的写法是先申明一个函数,然后把这个函数的值给4309
   例如:
   short a
   a = 1234
   setdata(a,“MODBUS RTU”,4X,4309,1)
   这样就是正确的
威纶的说明书里每个功能函数的说明都很详细,你可以仔细看下就会了
静水深流

网友C:
3楼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