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3做安装板布局时,放置端子,怎么能快速放置一排端子

楼主(2017-07-08):
我的意思是比如选中端子1-100,点击放置第一个端子位置后,怎么能一下子把这100 个端子放进去,而不是鼠标一直点,
这样点下去,鼠标都坏了

网友A:
我是点几个 后粘贴复制 100个几下就完成了。我也想知道其它的办法。

网友B:
没用过,难道没有阵列的?

网友C:
多重复制!
mythic

网友D:
3D布局里,做好端子排后,可以一次性全放进去,包括隔板,端板

网友E:
一般是画好图才放端子,端子分散。一般也只能一个个放。

网友F:
选中多个,右击 -----多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