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哪个大神可以为我讲解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7-07-08):
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导通时如何,不通时又如何?补充:这是一个欧姆龙EESX-674光电开关的内部电路。

网友A:
光电开关导通时指示灯亮,OUT端口输出电压(5 to 24 v),不导通无电压。对吧!

网友B:
这种电路涉及模拟电路,利用npn电路的饱和和截止状态作为开关,其中那两个二极管的作用估计是稳压用的。我记得的就这么多了。根据我提供的信息应该可以找到想要的答案的。

网友C:
两个稳压管作用是导通时快速产生U1>U2>U3的压差
电流导通方向为I1导通时, I2导通,
I1是输入信号,I2是输出电流。
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