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我用的是3U通讯D700变频器,可以启动停止,启动后频率显示50,但是改了D10的参数频率还是50~大家帮看看程序和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
附件: 3U-变频器运行.rar (161 K) 下载次数:115
附件: D700变频器设定.zip (12 K) 下载次数:97

楼主:
就没有哪位参与进来的吗

网友A:
你指令写错了吧 ,IVRD是读取参数,写入频率用IVDR

楼主:
搞定,谢谢指点,粗心了是指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