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调节阀为正反转两个触点驱动,反馈为压力传感器,请教各位前辈如何控制这样的阀门来调节压力?

网友A:
一般來說是控制流量

常用的方法是用表頭控制,

1.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值是4~20mA 、1~5V、0~10V.....? 選擇匹配的表頭。

2.設定相對範圍。例:4~20mA = 0~20KG/cm2 ....

3.設定各項參數。如PID.....
如果我用PID现在要控制两个逻辑输出点(压力不够驱动加,超过则驱动减,刚好则不驱动,大概逻辑是这样的),请教这个如何实现。

楼主:
如果我用PID现在要控制两个逻辑输出点(压力不够驱动加,超过则驱动减,刚好则不驱动,大概逻辑是这样的),请教这个如何实现

网友B:
参阅s7-200中的PID-3STEP-NFB 库,是用于电动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PID现在要控制两个逻辑输出点(压力不够驱动加,超过则驱动减,刚好则不驱动,大概逻辑是这样的),请教这个如何实现

一般不會有這種情形。除非一開始選配錯誤。

用兩個控制,會相互干擾,不容易控制。

常用的方式是作一個直通,以電磁閥控制,給予一個基本流量(壓力),但小餘設定值。

其餘部分以 PID控制调节阀调节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