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9):
请各位帮忙看看FX3GA-60MT-CM与MR-JE-10A的CN1接线图。错误的地方帮指正,谢谢。

  • 下载积分:+1(你好,明天)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zhao0539000) 真诚感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A:
    ALM可能是源型的,最好转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没问题啊

楼主:
    看mr-je的手册和fx3u的手册。用plc的24电源。想用外部电源。mr-je的docom可以切换的。

网友C:
    ALM这样用没关系的;另外,CN1里面标签一样的话好像是内部是导通的的,像20和21 ,46和47;LSP和LSN不用的话可以用参数屏蔽掉,里面可以少接几根线。
  •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5楼。LSP和LSN不用的话可以用参数屏蔽掉,然后接两个极限位到x里,当极限用。看到别人这样用的多。JE和J4的很像。

网友D:
    楼主想请教下,
    1.DOG原点都是接在X点上吗
    2.正负极限接在CN1端子上还是X点上
    3.外部供电可以吗,不用PLC的24V电源

网友E:
    还有 EMG和0v要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请教下,
    1.DOG原点都是接在X点上吗
    2.正负极限接在CN1端子上还是X点上
    3.外部供电可以吗,不用PLC的24V电源

    1、接到X上。
    2、接到X上。一般都这么玩。
    3、如图,就是外接电源。

网友F(2017-08-08):
    漏型输出的话,20 12接24+,46 3接0V就可以了,伺服的输入是NPN,输出也是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