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的485串口能用来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7-07-09):
如题,如果200smart网口连接触摸屏了,能用200CN的USB-PPI电缆连接485口监控程序吗?

网友A:
不能
请问如果网口连接触摸屏了怎么监控程序呢?

网友B:
是的,不能使用

网友C:
200 SMART RS485是不能用来下载程序是用来跟屏连接及PPI\ MODBUS通讯用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
加个交换机或者把和网口连接的设备改到RS485的串口去
买个普通的家用交换机行吗?我看淘宝上不到100元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帖

网友E(2018-02-13):
据说V2.3版的可以了

网友F:
用网络线就好

网友G(2018-04-25):
是的,可以了。我试过成功的。不过我是刚收到的CPU可以,以前哪些不行
下载积分:+1(追风老蜗牛)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H:
加个交换机或者把和网口连接的设备改到RS485的串口去

网友I:
我知道2.2的只能用网线。

网友J:
2.3版本可以了,推出的S系列cpu只有一485端口,取消网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