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三菱PLC低电压提前报警

楼主(2017-07-09):
谢谢,测试正常

网友A:
这么复杂?它内部有个专用的特殊继电器作为电池报警的啊!看看对应系列的说明书

网友B:
好像楼上说得对,应该有个特殊继电器作为电池报警的。
但是楼主的意思是低电压提前报警,方便人换电池的意思吧?不过就算PLC自己电池报警了,及时更换也不会造成锁存数据丢失吧。不然报警的意义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