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三菱FX串口通讯,最大一次写入多少数据,查了所有的资料,没有写
还有它说最大可读取64个字节数,64字节不就是32个寄存器,我一次读取一百个都可以,怎么是64字节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没关注过。
刚刚查了一下编程手册,竟然说可以设置到4096
好吓人,真能这样多么?

楼主:
我用的是RS232有协议通讯,只要写上位机的程序

设定数是4096字节,
那4096字节也是2048个寄存器

网友B:
可以那么多的 我之前用三菱RS 发字符串到打印机进行点阵图像打印,用了快1000个D了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那么多的 我之前用三菱RS 发字符串到打印机进行点阵图像打印,用了快1000个D了

请问你是用一次发的吗?
首地址加字节数,为什么我字节大于20就发不出去?查这方面的资料也没有说最大一次发多少

网友C:
m8161會影響所有的
會差一半~~~20個當然發的出去
接線跟設定值大有關西
自己看清楚說明書~~有先日文翻成中文
會有差距~~英文版的不會亂翻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是可能传输4096个啊,手册没有错
QQ:611369538

网友C:
256個而已
附件: FX1-N-S-FX2N_CommunicationUserManual_JY992D69901-E.pdf (1190 K) 下载次数:32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個而已

英文一看就心里堵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