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请教

楼主(2017-07-10):
刚接触西门子,在修改设备原来的程序,有的地方看着有点不能理解,请教大家,谢谢了先!
请问这个T55能狗实现延时吗?前面是脉冲啊........

网友A:
你看看T55做什么用了,就知道了呀

网友B:
不能 ,浮动幅度

楼主:
这是一个设备厂家发过来的程序,我把20改成0先试试

网友C:
延时不了,都是上升源来的,

网友D:
新建→编辑→仿真,不就知道了,这样的话你永远也会记住。

网友E:
T55根本不会接通

网友F: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下载积分:+1(wohenhua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G:
上面2楼、4楼、6楼的大神们,你们怎么就说不能延时呢???
不要误导。

网友H:
TOF是断电定时器,断开后计时,计时到输出
下载积分:+1(cfl2009) 清晰明确

网友I:
那是断开延时,接通延时的话肯定不行

网友J:
每一个泵的触点接通后延时2秒后启动变频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看错了是TOF,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