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步科触摸屏时间怎么时设置

楼主(2017-07-10):
新人一个,还不知道怎么在步科触摸屏上怎么设置时间,就是在触摸屏上显示年月日的那种

网友A:
看一下步科触摸屏有木有自带的时间地址。威纶通的有 步科的没用过

网友B:
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触摸屏本身的时间,二是使用PLC的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