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程序上载

楼主(2017-07-10):
型号PWS1760,在触摸屏断点击上载时显示:access denied:user level must be 1,如附件图
编程软件上一直会跳通讯超时。。。
求大神帮忙,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把后面开关拨下就好了,另外这个屏停产了,有替代的屏型号。

网友B:
程序加密了,用户等级必须为一级,需输入一级密码才能上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面开关拨下就好了,另外这个屏停产了,有替代的屏型号。
谢谢,后来找了拨动开关的说明,就搞定了。
另外该款的替代产品是什么型号呢,求告知

网友C(2017-12-09):
楼主联系方式 有点问题问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