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0):
朋友们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一般用西门子S7-200,S7-1200,S7-300PLC来完成控制.
控制内容 有若干台风扇,通过调节开启风扇多少来达到降温效果。
首先是检测温度来判断开启风扇多少(温度高于上限启动一台风扇,温度低于下限停一台风扇),然后每台风扇运行的时候开始计时,优先启动运行时间短的风扇。
停的时候优先停运行时间长的风扇。
之前台数少的时候是用比较指令来判断风扇启停顺序的。
但台数多的时候用比较指令就比较麻烦了,
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控制经验,给提个思路或给点类似的程序学习一下!!!

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用冒泡法(循环 和间接寻址)把变化的数据排序,
监测数据如上,5台风扇(数量更多时稍微修改程序即可实现)
第一组是对风扇运行时间排列后的时间(VW100-VW108从小到大)
第二组是排序对应的风扇编号(1,2,3,4,5对应5台风扇),排列后根据运行时间对不同风扇排序。
第三组是变化的数据(VW300-VW308 对应风扇运行时间)

这样就把风扇按运行时间给各风扇编号重新排好顺序,启动的时候就按( 4-1-3-5-2  ) ( 3-2-5-1-4 )   启动数量根据温度判断后按时间顺序判断哪几台工作。

希望大家能找到更简单高效的办法,共同进步。

网友A:
有没有启动顺序,如果没有可以考虑用堆栈来做,先进的先停,后进的先开就可以啦

网友B:
要是我来做就会每个风扇用一个或两个定时器。计时它的工作时间和停止时间,然后互相比较选最长休息时间的启动,最长工作时间的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启动顺序,如果没有可以考虑用堆栈来做,先进的先停,后进的先开就可以啦

嗯,学习了,自己了解了一下,感觉不合适,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理解清楚。(我看都是在指令表中使用的,在梯形图时其实已经包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来做就会每个风扇用一个或两个定时器。计时它的工作时间和停止时间,然后互相比较选最长休息时间的启动,最长工作时间的停止。

谢谢回复, 现在就是相互比较当台数少的时候比较可以,当台数很多时,比如20台比较起来就比较麻烦了,而且不同时间可能开启的数量还不同。

网友C:
排序,工作时间少的先启动

网友D:
找出运行时间最长的 和停止时间最长的

网友E:
真是复杂,实际中我没有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