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V90伺服控制器相关求解

楼主(2017-07-10):
各位工控大能,如图所示,西门子V90伺服控制器与PLC的接线图上个接点所示的英文缩写字母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官网有说明书下载
SINAMICS V90,SIMOTICS S-1FL6 - DI.pdf
SINAMICS V90,SIMOTICS S-1FL6 - DO.pdf

网友B:
我猜是这样的,DI_COM:输入公共点;SON:伺服ON;RESET:复位;CWL:正转限位;CCWL:反转限位;RDY:伺服准备好;FAULT:报警;。。。。。好了,就知道这么多,具体得看说明书。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楼主:
非常感谢大能分享资料,刚接触西门子工控,基本属于小白,

网友C:
如果是总线通信 这些线 都不用接了吧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