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7-07-11):
一个小问题:三种继电器输出都不一样,不知道作用

楼主:
ABB图片 [upload=1]

楼主:
就是这个图片,AV画质不好意思

网友A:
描述的可以啊

网友B:
大部分变频器都有的功能
三个都可以按照说明书去设置功能。或者使用默认的功能。

网友C:
参照说明书设置就可以

网友D:
就是如果你不自定义,就会用默认定义使用

网友E:
啥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