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EPLAN图纸打开的时候提示未正常关闭,然后包含不完整数据,图纸打不开了,有点烦人啊,这个怎么处理,各位大神

网友A:
这时候不是提示检查修复及备份么,选择这个选项修复一下就好了。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不是提示检查修复及备份么,选择这个选项修复一下就好了。

检查修复后还是打不开提示包含不完整数据,不知道怎么弄了,好像搜了下有人说用正常图纸的一个文件覆盖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个文件。

网友C:
我都是重新做

网友D:
我一般是重新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将破损的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复制覆盖到新的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