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PLC同时连接多个触摸屏和电视机显示器解决方案
在实际工程中,由于操作或是监控方便的要求,有时要在一台PLC上联接多台触摸屏或连接多台电视机显示器,进行大屏幕显示PLC和设备运行信息,使得设备更加高大上。在这里使用广州易显科技的触摸屏和嵌入式工控机就很轻易的实现了这个方案。
广州易显科技的触摸屏和嵌入式工控机具有2个串口,可以是两个RS232或者两个RS485,或者一个RS232一个RS485接口。可以连接各种单片机或者PLC通讯。提供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具有单片机协议,modbus通讯协议,西门子,三菱,台达,欧姆龙,信捷,永宏等PLC协议。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具有绘图、操作按钮、位开关、指示灯、进度条、字符控件、数据监控、实时曲线、动态图片、用户与密码设置、可编程数据库等功能,支持支持离线和在线模拟,所见即所得,快速验证设计效果,方便设计和调试,大大减轻软件开发人员在人机界面开发的负担和提高开发效率,专心于专业产品的开发,避免重复性劳动。为您大大地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比如三菱的PLC联接多台触摸屏解决方案:
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与三菱PLC联接时,可以用232接口与PLC连接,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另一个485接口可以和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接口连接,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接口又可以和第三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连接,这样可以联接无数个触摸屏或者VGA接口的电视机显示器。
注意点:
一、1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设置为三菱PLC的协议连接PLC,
1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二、2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连接1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2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三、3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连接2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3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四、4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1连接3号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Master的协议(主机),
4号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串口2设置为Modbus RTU Slave(从机).
这样不断的连接下去。支持1个PLC连接无数个触摸屏或者VGA接口的电视机显示器
组态软件

网友A:
探索追求

网友B:
引用楼主vgalcd于2017-07-11 15:57发表的 PLC同时连接多个触摸屏和电视机显示器解决方案 :
PLC同时连接多个触摸屏和电视机显示器解决方案
在实际工程中,由于操作或是监控方便的要求,有时要在一台PLC上联接多台触摸屏或连接多台电视机显示器,进行大屏幕显示PLC和设备运行信息,使得设备更加高大上。在这里使用广州易显科技的触摸屏和嵌入式工控机就很轻易的实现了这个方案。
广州易显科技的触摸屏和嵌入式工控机具有2个串口,可以是两个RS232或者两个RS485,或者一个RS232一个RS485接口。可以连接各种单片机或者PLC通讯。提供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具有单片机协议,modbus通讯协议,西门子,三菱,台达,欧姆龙,信捷,永宏等PLC协议。人机界面组态软件HMIMaker具有绘图、操作按钮、位开关、指示灯、进度条、字符控件、数据监控、实时曲线、动态图片、用户与密码设置、可编程数据库等功能,支持支持离线和在线模拟,所见即所得,快速验证设计效果,方便设计和调试,大大减轻软件开发人员在人机界面开发的负担和提高开发效率,专心于专业产品的开发,避免重复性劳动。为您大大地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
比如三菱的PLC联接多台触摸屏解决方案:
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与三菱PLC联接时,可以用232接口与PLC连接,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另一个485接口可以和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接口连接,第二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接口又可以和第三个广州易显的触摸屏(工控机)的485连接,这样可以联接无数个触摸屏或者VGA接口的电视机显示器。

必须要用你的人机界面和显示屏吗?如果客户指定其他品牌,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C:
类似的很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