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计数器D101为什么会进行计数?
M101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程序执行到END后M101不会自动断开吗,怎么D101还会有计数呢?

网友A:
因为M8013是秒脉冲,每秒用上升沿触发M101,自然D101就计数了

网友B:
1秒有N多个扫描周期。你等到他复位,都记N个数了

网友C:
你对PLS指令有误解,请仔细看Qplc手册

网友D:
注意M8013的脉冲就好了

网友E:
M8013是秒脉冲,500MS接通,500MS断开,
在500MS内扫描执行多少次,就计数多少次,一般的PLC的最大扫描周期是200MS,用wachdog或D8000查看看门狗时钟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F:
PLC工作方式 :采集IO信息 运算 再输出刷新
所以说M101 不是半道上开始接通的。
是从头到尾执行一个运算周期。
下载积分:+1(vitalityboy) 好贴好贴!

网友G:
根据程序D101,D100计数是每秒一次,没什么可不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工作方式 :采集IO信息 运算 再输出刷新
所以说M101 不是半道上开始接通的。
是从头到尾执行一个运算周期。
;
对于PLC的外部I、O很明确的是,在程序的开头采集外部输入信号,在程序的结尾向外部执行输出;但对于PLC的内部元件如:M、T、C之类的也是执行这样的扫描原则吗?难道M101在程序的形状接通,只要在程序往下执行的过程中没把它复位,它就一直接通到程序的结尾?

网友H:
因为PLS是保持一个扫描周期ON,这个ON要保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到PLS这行为止

网友I:
首先你要弄明白M8013的功能你再来说其它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