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7-11):
两个变量相减,为何变量会是负数。

网友A:
VD1558 占用的是VW1558与VW1600
VD1600 占用的是VW1600与VW1602
所以计算结果不是自己预想值

网友B:
不明白,两个变量相减,结果是正或负或零很正常

网友C:
寄存器按着字节为单位吧 你把VD1600改成VD1602看看

网友D:
很有可能是因为VD1600只在下降沿更新数据,而VD1558和1562的值在实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