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使用N;N通讯故障问题

楼主(2017-07-11):
我用三台FX3GA做N:N通讯,一台主站 两台从站 并且每台PLC都和各自的人机通讯;没接485通讯板的时候,每台PLC和各自的人机通讯正常,一旦接上485通讯板 主站和两台从站通讯正常 但是两台从站的PLC和各自的人机通讯失败; 拆下485通讯板 从站的PLC和各自的人机通讯也正常; 我又尝试另外一种办法:主站和另外两台从站中的任意一台通讯 这个从站的PLC和人机通讯依旧正常; 就是不能两台同时和主站通讯;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肯定是通讯参数没设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