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倒计时问题

楼主(2017-07-11):
呵呵,小白又开始请教各位了:关于三菱PLC倒计时显示的问题,当寄存器D200的数字为1758,表示8月1号,今天距8月1号还剩多少天,让它显示在D0里;同样,当寄存器D200的数为1759,表示9月1号,还剩多少天,同样显示在D0里。请大家不要喷,谢谢!查了相关资料没成功。

网友A:
现在都不用那么麻烦了。你这个搞法比喻非常不恰当。没程序难以理解。现在都是可以读plc的日期,年月日分时秒,周期,再整点比较指令好得多。

网友B:
一个是当前值 另一个是设定值

网友C:
倒计时,用设定值减去实时值就可以倒着显示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