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1):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在触摸屏输入一个丝,伺服驱动器就走一个丝

网友A:
看一看電子齒輪比的原理再搭配一下你的脈波就可以。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这也是我思考电子齿轮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基本搞明白了。理论上讲,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高,就好处理一些。但是要想好好利用定位模块的最大脉冲输出数和伺服控制器的接收脉冲最大数和马达的额定速度。力求马达能跑得较快。需要好好设一下电子齿轮。实际上三菱的控制器有mm单位。但是以脉冲为单位比较普遍。这个可以在程序里四则运算。三菱的可以直接设D。
  • 下载积分:+5(新工电工) 感谢分享!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C:
    利用定位和脉冲来解决

网友D:
    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好  和机械部分配合达到1um/p  或者0.01mm/p  精度会牺牲掉轴的速度 如果还想精度高  就轴闭环控制  伺服和PLC组成的系统是半闭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好  和机械部分配合达到1um/p  或者0.01mm/p  精度会牺牲掉轴的速度 如果还想精度高  就轴闭环控制  伺服和PLC组成的系统是半闭环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花了两个星期去看手册得出这样的结果,把在速度快精度又合适的情况下设电子齿轮。定位又达到要求。我这里的几台机器,电子齿轮设得不好。500kpps的,设定350kpps就已经是最大速度了。浪费了定位模块的发挥。如果要求精度一般,大可设合理一些。速度快一些。产量也会高一些。硬件发挥到70%的速度。目前只有50%的速度。不是我写的程序,我只是研究一下。

网友E:
    我是很多次凝视7楼的妹子好久不忍离去。。。

    口水也掉了一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花了两个星期去看手册得出这样的结果,把在速度快精度又合适的情况下设电子齿轮。定位又达到要求。我这里的几台机器,电子齿轮设得不好。500kpps的,设定350kpps就已经是最大速度了。浪费了定位模块的发挥。如果要求精度一般,大可设合理一些。速度快一些。产量也会高一些。硬件发挥到70%的速度。目前只有50%的速度。不是我写的程序,我只是研究一下。

    一般PLC都是20K的脉冲发出能力  不行换个200K的试试 然后伺服这块不行就用5V  200k高速差动脉冲   不过一般情况下20K的脉冲就够用了 你把模组换一下 换个导距大点的

网友F:
    设置电子齿轮比使1pls=10um

网友G:
    高手论坛
    农民工飘过
    隔行如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