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触摸屏怎样校正?系统加密了

楼主(2017-07-11):
TK6070IH,系统加密,不能矫正,板反面的跨接线那个是校正,也看不出来?哪位朋友告知一下!!

网友A:
挨着重启开关左边上下两个短接,然后重新上电 校正完在复位,注意不要把程序给清空了;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