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与fx3u plc rs485串行通讯怎么编程?

楼主(2017-07-12):
要求触摸屏输入数到plc去还有监视数据,应该怎么编?

网友A:
触摸屏设置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设置好就行了
师傅能教我怎么设置吗?

网友B:
设置好设备窗口,把触摸屏的程序写好下载到HMI连接PLC就行了

网友C:
昆仑通泰触摸屏手册讲的很详细,自己看

网友C:
软件自带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