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M如何简单输出同一个Y?

楼主(2017-07-12):
假设有一个FX3U程序,从M0到M20,任何一个为on时,都可以输出Y0。
如果用并联的方法,就把M0到M20并联在一起,输出Y0。这样子很麻烦!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用SUM 或者BON指令可以

网友B:
方法很多,比如触点比较
LD K4M0<>0
OUT Y0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楼主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如图M0~M20的常闭串在一起取反INV ,最后OUT Y0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这个方法太多了

网友F:
三楼正解
WX:13076996110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