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各位:松下A6伺服要读取绝对式编码器的单圈数据,发送16进制05后返回04,再发送012D,约10秒左右返回15(错误),不再发送数据也是约10秒后返回15无法获取数据。是不是发送的命令不对还是什么原因?(伺服通信设定:波特率115200,轴编号1;上位机: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请各位高手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 下载积分:+1(15627691835) 热心助人!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A:
    我以前也搞过一次,也是这样,后来就改用J3了

网友A:
    楼主搞的怎么样了?有进展没有

楼主:
    几天有点忙,没过来看看,后来弄懂了,收到04后再发送00 01(伺服轴编号)D2 2D(绝对式编码器读取命令),看说明书的时候误以为方框里面的数据是前面的示例,所以只发送了012D导致响应超时无法通信。不过232通信读取编码器数据要多次通信,而且返回的数据长度不同且没有固定的结束码(响应数据1个字节,返回数据15个字节),OMRON的PLC用的232的串口通信板卡,无法正常接收,准备更换成232的通信单元用MODBUS协议宏来做。项目调试完成了再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楼主:
    232通信的要多次交互挺麻烦的,而且松下的技术支持也不是太给力,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多查资料,多做测试了。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搞过一次,也是这样,后来就改用J3了

网友B:
    楼主,我用的松下PLC,我发送05过去,收到的不是04,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引用 楼主:
    几天有点忙,没过来看看,后来弄懂了,收到04后再发送00 01(伺服轴编号)D2 2D(绝对式编码器读取命令),看说明书的时候误以为方框里面的数据是前面的示例,所以只发送了012D导致响应超时无法通信。不过232通信读取编码器数据要多次通信,而且返回的数据长度不同且没有固定的结束码(响应数据1个字节,返回数据15个字节),OMRON的PLC用的232的串口通信板卡,无法正常接收,准备更换成232的通信单元用MODBUS协议宏来做。项目调试完成了再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B:
    还有,后面发送的00 01还有D2 2D是写在一个地址还是分开地址写呢
引用 楼主:
    几天有点忙,没过来看看,后来弄懂了,收到04后再发送00 01(伺服轴编号)D2 2D(绝对式编码器读取命令),看说明书的时候误以为方框里面的数据是前面的示例,所以只发送了012D导致响应超时无法通信。不过232通信读取编码器数据要多次通信,而且返回的数据长度不同且没有固定的结束码(响应数据1个字节,返回数据15个字节),OMRON的PLC用的232的串口通信板卡,无法正常接收,准备更换成232的通信单元用MODBUS协议宏来做。项目调试完成了再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C:
    这个有点高大上啊,不错的呀

网友D:
    https://pan.baidu.com/s/1kVCo9xH    永宏与松下伺服通讯演示

    我去年就有做过松下A5伺服的通讯,当时也是搞了好久才搞明白,那通讯有要几步才能完成。

    232通讯的步骤:第一步:发送“05”,接收到“04”;第二步:发送“00 01 D2 2D”读取绝对编码器值,接收到伺服应答“06 05”;第三步:发送“04”,就可以接收到伺服返回的数据“0B 01 D2**********";第四步:发送”06“,完成。
  • 下载积分:+3(咗臉ヅ微笑ぺ) 好贴好贴!

网友B:
    大神,请问00 01 D2 2D是分4个寄存器写还是两个寄存器写呢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就有做过松下A5伺服的通讯,当时也是搞了好久才搞明白,那通讯有要几步才能完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00 01 D2 2D是分4个寄存器写还是两个寄存器写呢

    这个看你PLC的要求,是高低位的,还是低位的?

    我用的是永宏PLC,分四个寄存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是松下PLC,大神,请问下绝对值是怎么计算的呢,我看公式是单圈*2的23次方+多圈+OFS,我始终不明白OFS的值是多少?

网友E(2017-08-24):
大神 你有A6伺服和PLC通信走绝对位置的例子吗?A5也行啊 跪求 项目用到 现在还是两眼一抹黑

网友F:
楼主,通信想要什么信息

网友G:
请问通过modbus能控制电机转动吗?

网友H(2017-10-16):
大神能否分享一下程序,学习学习。非常谢谢!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0565.html

网友H(2017-11-21):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发送05,返回04,然后很快数据由4变成21

楼主(2017-12-27):
前段时间做的松下A6伺服读取编码器位置项目完成了,后来用欧姆龙的通信模块CJ1W-SCU41-V1使用协议宏通信来完成的,动作顺序就按照松下伺服手册中的命令发送、接收顺序执行,前面有位高手也贴出了松下伺服的通信顺序。目前设备运行了两个多月通信正常,另外将协议宏分享给大家共同学习(其中两个程序,1个读取编码器数据,1个编码器清零)。

网友A(2018-02-10):
各位大侠,A5通讯口的那个插头哪里有卖的?我准备买一个试试看能读出来绝对位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