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刚接触西门子没几天,现在改一个程序,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如图所示,‘’模拟量平均值 ‘’ 子程序 怎么在左边的“ 调用子程序” 目录树里面没有显示?这里是设置了隐藏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搞不明白,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先。
子程序在其他地方进行了调用

网友A:
看到那把锁没,程序被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把锁没,程序被加密了

即使加密,在  调用子程序  目录树那里也该有显示呀,我加密POU试了几次都有显示的

网友B:
先把锁解了,才看到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锁解了,才看到程式

我加密了其他的子程序都能在左边目录树那里看到呀

网友C:
库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文件吧
不是库文件

网友C:
你的库里面没有,就显示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库里面没有,就显示这样

查看属性,显示是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