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超过8个编码器该咋办?

楼主(2017-07-12):
我有一个项目想用FX3U PLC可是编码器数量超过了8个,要用到11个编码器该咋解决?

网友A:
加FX3U-2HC,计数扩展模块
QQ:569456723

网友B:
FX3u高速计数器100KHz只有两个输入点。
A,B相的话,只能用一个编码器,可以加5个FX3U-2HC。

网友C:
5个高速计数模块成本太高啦,用两个PLC,走通讯。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网友D:
5u一台可以接8个注意后边的频率,还不够加个模块一个可以接两个还有io点。

网友E:
走绝对值RS485或是Modbus总线通信可以节省模块数,定位也准
旋转编码器

网友F:
走绝对值RS485或是Modbus总线通信 那编码器有哪些型号了

网友G:
加模块 加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