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做自动钻孔机用什么plc好

楼主(2017-07-12):
请问各位老师做自动钻孔机用什么plc好,比如控制步进电机钻孔,超过设定电流时会报警,比如说钻头不利,钻不下去电流大,就报警,停止,是表带钻孔机有小数点运算!

网友A:
报警之后呢 控制接触器 断电重启吗 干嘛不用伺服 扭矩模式

网友B:
用三菱PLC

网友C:
动力头 的方案不好吗
什么动力头呢老师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D:
三菱的吧,便宜好用。
QQ:611369538

网友E:
钻头不利,应是要检测高速旋转电机的电流。

网友F:
没有好不好!只有适不适合你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