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关于西门子S7-200与数码管显示屏的MODBUS 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7-07-12):
采用的西门子S7-200 224XP CN的,数码管显示屏是安富莱的 两者MODBUS RTU通讯
如何在PLC里面编程编写一个数值,使其能够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我目前的问题是不清楚地址对应,不知道该把地址写在哪?
同时有些时候会爆6号错误。
请求PLC大神帮我看看该怎样修改才能在数码管显示屏显示我自己想要的数值,且随时能够在PLC中更改
现在用示波器打485A与485B没有信号输出。是否是我的程序编辑的不对?
安富莱RS485数码管显示屏说明书(V2.0).pdf
RS485数码管测试软件 2015-11-27 (V1.1).zip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程序错在哪?

网友A:
MODBUS存储区地址没有重复,MODBUS读写地址有没有错。

楼主:
MODBUS存储区地址没有重复,MODBUS读写地址不知道有没有错。因为我看说明说找的寄存器是0x0088,然后我在主站指令中的地址编写的为40001+136=40137,也用了其他指令的地址,也不成功也是6号报警!
安富莱RS485数码管显示屏说明书(V2.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