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描述:西门子触摸屏编译器
西门子触摸屏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编译器出现内部错误如图
shiqianghua

网友A:
直接做个仿真试试看,然后在编译

网友B:
单击错误看能不能转到错误地点?

网友C(2017-12-06):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你的工程文件使用的字体等。
tangguohua

网友E:
改成英文试试看

网友F(2018-01-11):
编译全部重建试试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