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2):
我用丰炜PLC VH--32MT发脉冲给步进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电机为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数设为6000,要求电机转·60度,PLC给脉冲为1000,可电机转动角度有100度左右,无语了。
程序为

网友A:
细分有二种表示法,有的是多少脉冲一圈,有的是把一个步距角多少细分成多少步

网友B:
两个问题,一个看你发脉冲准不准,可以监控脉冲输出寄存器。PLC输出的脉冲基本上是没误差的,如果这点就都做不到,PLC也就卖不出去了,所以要考虑是不是程序问题,还有就是程序没写好,那也只能是误差,不会差这么多。二就是去确定你的细分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只能考虑驱动器有问题了。

网友C:
再仔細看一下 步进驱动器及步进电机手冊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啊啊啊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你这不叫不准,而是明显的不对

网友F:
细分没整好。用伺服的说法。是脉冲当量和每转发多少脉冲没设对导致。

网友G:
我怀疑是半步全步没有设置好。
QQ:611369538

网友H:
我是新人,来学习学习

网友I:
100个脉冲

网友J:
比例没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