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老是报通讯错误

楼主(2017-07-13):
但是通过触摸屏能将数据传到欧姆龙CP1E PLC

网友A:
看一右下角通信指示灯有否闪烁,如果不闪,可能连接断线或者时好时坏,建议更换通信线!
闪,但是有时候闪的急,有时候闪的不急

网友B:
是不是通信干扰啦

网友C:
通信线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