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3):
韩国的设备,有个手持的遥控盒用来对每个单元上每个设备进行手动微调,触摸屏用的pro-face的 PLC用的LS的。
现在在触摸屏上选定要调的设备,它就自动的来回移动。
我怀疑是不是pro-face里图画链接点有问题,打开工程发现上面的M位地址是6位,对应PLC上的都是5位。而且还不能删掉一个0,默认就6位。
大神来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楼主r6985210于2017-07-13 17:13发表的 pro-face触摸屏里M位地址问题,小白求助!!! :
韩国的设备,有个手持的遥控盒用来对每个单元上每个设备进行手动微调,触摸屏用的pro-face的 PLC用的LS的。
现在在触摸屏上选定要调的设备,它就自动的来回移动。
我怀疑是不是pro-face里图画链接点有问题,打开工程发现上面的M位地址是6位,对应PLC上的都是5位。而且还不能删掉一个0,默认就6位。
大神来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你要刪掉0的目的是什麼?

楼主:
想让它们位数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让它们位数一致。

觸摸屏上的地址位數有不一致?還是和PLC內地址不一致?

网友B(2017-09-07):
LS是屏的内部存储器,应该有用到脚本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