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系统中,用不同的通讯方式,可以做到数据交换吗

楼主(2017-07-13):
在一个控制系统中,用到的东西很多,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支持同种的通讯协议,所有就会出现一个系统中要用到不同种的通讯协议,但是不同数据中能进行数据交换嘛,有没有做过的兄弟,可以出来聊聊吗?这几天我就遇到一个系统不同协议的通讯,突然就想到了这个,大家一起说说,让我们交流下。

网友A:
你先搞清楚 什么叫通讯协议 如果连波特率这些 基本的通讯设置都不一样的话 那就别折腾了 如果基本设置一样 只是收发命令 数据接收的格式不一样 那就可以做 自由协议也叫无顺序协议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
如果用一个PLC做为一个主站,与另一个做485通信做从站,从站再与另一个设备做以太网通信,这样主站和另一个以太网通信设备做数据交换,我觉得是可以的,只要他们的在从站里的交换地址不冲突,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做过PLC只有一个网络端口,一台电脑通过一个网络端口同时开启编程软件监控和开启组态软软件监控,两个软件同时和PLC交换数据,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可以做到,以前做过一个项目用威纶触摸屏TK6070IP以485采集很多单元模块的参数,不同的单元模块有三种不同的通讯,第一种是9600,N,8,1,两位CRC,一种是9600,N,8,1,一位CRC,还有种是4800,O,8,1,一位CRC,全用宏写,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是轮询采集的,数量多了的话,从头到尾完全更新一次的时间有点长
下载积分:+1(mwh1107) 热心助人!
静水深流

网友D:
我感觉可以。虽然没这样做过。

网友E:
试验一套温控系统

网友F:
可以做到得,只要通讯的双方是同一种协议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G:
我不知你指的系统的概念是什么,我讲的这个系统是可以实现不同协议之间的数据交换的。我这个系统是用组态王做的配料系统,这个系统是我自己做的。控制条件是由称重系统检测两个储存箱的重量,通过Modbus RTU协议将数据传到组态王上,组态王做PID运算控制三菱变频器转速实现中加和慢加,组态王同时通过计算控制三菱PLC,实现PLC输出控制气缸完成快加、放料、清洗的程序,整个系统使用了三个不同的通讯方式。

网友H:
当然可以的呀,不过中间一般都有协议网关或者其他软件做数据交换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