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3):
各位大神,我用一编码器连接西门子224XP CN,用中断CV=PV,或者把Z相脉冲接到外部复位信号都可以立刻清零。而用Z相脉冲上升沿中断时,速度慢时可以清零,速度一快就不清零。上升沿中断优先级别比高速计数器的中断要高,我觉得应该可以立即清零的啊!!    困惑!求指导

网友A:
确认输入信号的宽度,转速快了时,宽度会变窄,有可能超出了要求,PLC捕捉不到了。
我用手转的编码器,无论速度多快用中断CV=PV,或者把Z相脉冲接到外部复位信号都可以立刻清零,用I/O口上升沿中断,稍微快点就不清零。
daiz@yaskawa.com.cn

网友B:
晶体管输出型的
亲,你好,我用的360编码器,接到PLC,手动转的。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说的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C:
上升沿中断的话应该不会有捕捉不到的问题,没试过,等大神解答吧,或者你问下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看是哪里错了。

网友D:
中断发生过于频繁,PLC来不及处理,这和优先级关系不大

网友A:
上升沿的宽度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宽度,确认该输入信号要求多宽才能读取
daiz@yaskawa.com.cn

网友C:
4楼说的靠谱,你不会是每圈都去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