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3):
PID 如何控制逻辑正反转,请大神指导思路,FX 3U PLC

网友A:
正反转為何要PID控制?

請詳細說明用途。
是控制阀门开度用作调节压力,但阀门控制方式就两个输入点,一个增加开度,一个减小开度

楼主:
是控制阀门开度用作调节压力,但阀门控制方式就两个输入点,一个增加开度,一个减小开度

网友B:
你这个很难控制,一般用PID控制的阀是比例阀,不是开关量的阀

网友C:
看到过温控表PID开关量控制燃烧机大小火控制燃烧室温度,它采用的是开关量ON就小火到大火,OFF就大火到小火,
你这个是否可用一个继电器,减小接NC, 增大接NO,PID输出时间长短就控制了开度。

网友D:
你用什么PLC??S7-200的就有现成指令。。。三菱FX的要自已做。。。又或买个专用表最好。。。例如台达也有这种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為何要PID控制?

請詳細說明用途。

壓力值從哪裡來?什麼訊號?
模拟量

网友A:
FX 3U PLC   沒用過
但根據其它形號判斷,你應該有一個AD模組
若要PID控制則需要另一個PID控制模組。
否則就自己寫程式控制。
例如: 當前值D0   設定值 D10    正轉Y0 (加壓)   反轉Y1(減壓)

-----[ <  D0  D10 ]---------(Y0)

-----[ >  D0   D10]----------(Y1)

其他細節控制部分,自行測試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 3U PLC   沒用過
但根據其它形號判斷,你應該有一個AD模組
若要PID控制則需要另一個PID控制模組。
否則就自己寫程式控制。
例如: 當前值D0   設定值 D10    正轉Y0 (加壓)   反轉Y1(減壓)

这样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