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大概多少?

楼主(2017-07-14):
普通8脚的中间继电器,像欧姆龙的DC24V线圈,两组常开常闭触点。我用来通断震动盘!
请问继电器触点一般可以通过AC220V的电压多大的电流?控制震动盘通断行不行?
我是菜鸟。

网友A:
欧姆龙的是5A吧,继电器上有标识的啊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你的负载,如果不行,就要用接触器来替代

QQ:1121930977

网友C:
3或5或10安培的

网友D:
可以的。放心使用。我使用过。

网友E:
两个触点并联起来控制震动盘的火线表示毫无压力,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F:
一般5A,如果对可靠性要求特别高还是要用接触器。
相信10年后我会为自己今天的抉择而骄傲!

网友G:
接兩個COM與A接不是得了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放心使用。我使用过了

网友H:
这个要看触点是什么材质,如果是有镀银的话可以过5A,但是不能超过10A,寿命可以去到20万次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