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欧姆龙与西门子运动控制器对比请教

楼主(2017-07-14):
大师们:
请问欧姆龙NJ系列运动控制器与西门子Simition运动控制器,那个运动控制好用些,那么七七八八的设置少些?

网友A:
只用过欧姆龙NJ系列,用欧姆龙自己的伺服的话设置会少好多,要是用别的伺服光映射地址就挺烦人的

楼主:
额,额,我准备用台达的伺服,成本上有优势

网友B:
感觉欧姆龙的NJ会好点。

网友C:
要便宜的可以考虑国产汇川

网友A:
欧姆龙NJ系列挺贵的,用起来倒是挺简单的(各种设置是少不了的),吐槽下下载速度(下载程序加32轴轴参数足足要4、5分钟……)

网友D:
这论坛用西门子的人少,所以肯定有失偏颇

网友E:
都是大神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虽然这两款都没用过,但如果是我,我会选欧姆龙。平时也用欧姆龙的PLC,CX-one软件,西门子的PLC、博途软件。除非客户指定,不然我还是觉得日系简洁易用。 勿喷!

网友G:
有兴趣可以试试安川的MP系列运动控制器
daiz@yaskawa.com.cn

网友H:
欧姆龙没有用过,搞过西门子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功能很强大,用的好可以代替PLC的绝大多数功能,设置比较繁琐,不适合初学者,可操作性和日系估计没法比,和西门子博途集成组态很方便
下载积分:+1(shitou83) 感谢分享!

网友I(2017-08-16):
个人觉得西门子SIMOTION功能非常强大,可操作性也非常好,而且它集成了PLC的功能,扩展也非常方便!
缺点就是安装麻烦,一遇到要升级就会头疼!

网友J:
欧姆龙NJ系列,用欧姆龙自己的伺服的话设置会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