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S7-1200有没有定位模块?

网友A:
1200目前只有发脉冲的模块,定位模块你看怎么理解啊,有通讯的运动模块 1200支持CAN open总线运动模块 一个模块可以带32轴,够不够用,是不是比脉冲要强悍啊
现在有个12个轴的设备,脉冲+方向的控制模式,用1215如何选配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200目前只有发脉冲的模块,定位模块你看怎么理解啊,有通讯的运动模块 1200支持CAN open总线运动模块 一个模块可以带32轴,够不够用,是不是比脉冲要强悍啊

直接可以用1214C 加CANOPEN模块就可以完成 一个CANOPEN模块最多可以带32轴运动,已经完全够了啊

网友A:
  •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热心助人!

网友B:
    只要是有can总线的伺服都可以被控制么?比如台达B2伺服,施耐德伺服等。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有can总线的伺服都可以被控制么?比如台达B2伺服,施耐德伺服等。

    台达B2\施耐德伺服都支持啊,况且施耐德伺服支持多种总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