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通态人机配方数据保存不了问题

楼主(2017-07-14):
配方名称,数据,人机关电后重新上电,数据都变成0。 如下图。附件 是程序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在线等待

网友A:
将“机种选择”按钮中的脚本,复制到该画面的启动脚本中

楼主:
机种选择脚本在哪里查看
引用 网友A:
将“机种选择”按钮中的脚本,复制到该画面的启动脚本中

楼主:
没有人会吗? 2r按2楼的方法操作过了。 还是保存不了

网友B(2017-09-23):
可以保存的,关键是PLC的寄存器要用断电保持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1-26):
输入框右键,选定change后,脚本
!SaveDataInit( )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

网友D:
脚本学习一下!

网友E(2018-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