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负载不能共用24V电源

楼主(2017-07-14):
如题:
什么负载不能共用24V电源?

网友A:
电源容量能够用?

楼主:
在电源的容量够用的前提下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能够用?

网友B:
顶上去,求大神破掉

网友C:
个人见解,只要容量足够就可以了,加上断路器保护24V最好,防止短路,不过一般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的,我一直都是这样用!如果有些如刹车和离合器应用,要加二极管或者其他保护,不然继电器容易烧坏,个人经验。

网友D:
就是上面4楼说的道理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模拟量输入模块电源尽量避免和脉冲型或者大电感电器设备共用电源。如果共用最好近模拟量模块处并大电容避免瞬间电源波动造成输入信号也出现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