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哥哥姐姐们,MR-J4-10A如何连接PLC

楼主(2017-07-14):
各位哥哥姐姐们,这个三菱的MR-J4-10A的伺服放大器CN1接口该怎么和PLC连接啊,帮帮我把,感激不尽啊,,,
。

楼主:
没人理俺,好伤心,呜呜

楼主:
真的很急,懂得就指导指导俺,俺都急死了

网友A:
參考看看
http://www.fx-plc.com/news/4213.html
下载积分:+1(jndetx) 真诚感谢!

网友B:
力矩、速度还是位置?源型漏型?
下载积分:+1(jndetx) 真诚感谢!

楼主:
速度型的,源型

楼主:
就是想用PLC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和停止,但是不会连线。

网友C:
手册不是有的吗?
QQ:611369538

网友D:
要好好看看手册。因为下一台控制器不知道是YAMAHA、IAI、SANYO、YASKAWA、PANASONIC、FUJI、雷赛、信浓、台达、MISUMI、SMC电缸等。得加强自学能力。实际上在目前得工作中,也确实都接触到以上的的控制器。SMC、YAMAHA、MISUMI的都还容易解决。参数没那么多。属于简易型的。

网友E:
留下你的QQ号,给你接线图

网友F:
搞技术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啊,建议先学好一个品牌的伺服,其他品牌的看看手册也就懂了。

网友G:
我用的是MR-J3-A的驱动器 手册上都有 怎么接线的 接什么地方的 针脚定义什么的都有,多看看手册吧 如果手册看不懂在问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速度型的,源型

接个10K电位器,不是定位。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用PLC来控制伺服电机的旋转和停止,但是不会连线。

查伺服驱动器手册,里面都有接线方法

网友J:
好好看手册吧,都有的,这也不是什么难题,不想焊线就多花三四百,买个CN1连接线和端子台,接线就变得很方便了,我们公司都是这样做,减少电工的工作量。

网友K:
能写程序看一下手册都做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