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调用FB块时遇到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14):
求教
我写了一个FB块FB1,内部有多个TON及其他动作,输入接口有数字量及时间
我在另一个FB块FB2中同时调用几个前面的FB1,均使用多重背景,输入输出及时间设定都不相同
问题时 ,此时FB1块中的TON不能正常使用。求解!!!多谢
问题可能时FB1中的TON被同时调用后出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求教

网友A:
先只在一个地方调用FB1试试正常不?慢慢的排查问题

网友B(2017-12-20):
不能用普通定时器,要用多重背景定时器,在static里添加多重背景定时器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A(2018-04-08):
楼主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